适配器与MPI可以通信与DP不能通信

楼主(2009-05-16):
各位高手
我的适配器型号是972-OCA23-0XA0,插在MPI接口可以通信,插在DP口不能通信,设置PG/PC接口时应该选择哪个接口,还是有其他原因,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这不是肯定的吗
DP口时用来DP通信的

楼主:
那为什么适配器的出口有MPI/DP标记呢?真的不明白。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应该不能的。但是MPI口与DP口电气规格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