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怎么 设置上传和下载密码

楼主(2009-05-16):
三菱FX2N PLC 怎么 设置上传和下载密码

网友A:
登录关键字

网友B:
如一楼所说的

网友C:
fx2n还是别加了吧,解密一大把

楼主:
不是加不加的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下怎么设置就可以的,知道这解密软件到处都有。

网友D:
学习了,虽然解密的也比较多,我也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