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梯形图复制到word上?

楼主(2009-05-16):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编好程序后,怎么把这些图弄到WORD上呢?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如果是要用一小段的话,你可用QQ的捕捉屏幕,来抓图,保存,再插入到WORD中,
有时要看整体的话,你装个PDF的打印机,然后打印成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B:
如果是要用一小段的话,你可用QQ的捕捉屏幕,来抓图,保存,再插入到WORD中,
有时要看整体的话,你装个PDF的打印机,然后打印成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C:
我常常把宏观它变成指令表,再写入WORD,要用时,再还原,不过挺麻烦的

网友D:
可以分段复制

网友E:
<我怀念的> 蔡依林
★向高手学习☆

网友F:
我是先用屏幕截图,如果较长,用PS把几张图连接起来

网友G:
我也用屏幕截图

网友H:
好像没有好的方式,只有屏幕截图了
三菱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I:
我用的红蜻蜓抓图精灵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J:
只有截图

网友K(2009-06-16):
一 你可以用抓图软件进行抓图在复制 二 你可以用键盘上print健进行全屏印图 在复制到word或是exce上面就行了
desano

网友L:
我是用打印的

网友M:
英雄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