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变频器怎么同步控制2台电机?

楼主(2009-05-16):
今天碰到难题了,朋友的一涂装流水线很长,还分楼上楼下,由于太长了,加上有些工件很重,所以只能用2台电机驱动链条了,但这样就出来了个同步问题,网上看了很多人说是用变频器能同步,可没有具本的用法,只能发贴请教坛里面的高手了,电机是楼上一台,楼下一台,谁有简单又实用的方法,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用一个大变频器带两台相同型号电机

楼主:
试过,但会出现断链和堵链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转弯角!

网友B:
变频器加装同步卡选件。
或者使用同步控制器。
Regards

网友C:
用三垦的变频器就可以哦

网友D:
用可调电阻控制第一台变频器,把第一台变频器的输出模拟信号接到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这样就能达到同步的效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用艾默生变频器,分为主从控制。主变频器调速并输出0~10伏的频率信号给另外一台变频器,偏置和增益均可设定。

楼主:
5楼的朋友,这样的方法,我也试过,相差更大了,不带电机,变频器显示上都相差比较大了

楼主: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种用法,可是没有具体的用法,网址肯定过期了?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1-B834-C1ADA3A36110&page=1#login
另外用同步控制器适合我这种用法吗?我的这种坡度大,弯角多?

网友F:
用第一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做为第二台的输入频率即可.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同步器,可以调节同步器使电机同步.

网友G:
5楼的方法是可行的,不清楚你的变频器为什么会有频率差异呢?你要把第二台变频器的电位器旋到最大。当然用同步器是一定能实现的,但成本大些。

网友H:
链条上加装一缓冲装置,装置上装一电位器作为电机1的反馈信号,电机1的给定频率由电机2模拟输出给定或者由内部数字给定,电机1用闭环PID控制,调PID和加减速时间,能达到目的.

网友I:
以上朋友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要是要求精确度很高的话需要在变频器上安装运动控制模块,或同步控制器。例如丹佛斯的FC300系列的变频器配合MCO305可编程运动控制模块,强大的指令功能和自身的可编程能力,可以进行非常准确的定位,同步控制。
以上~~

网友J:
松下变频器好像能实现

网友K:
只想到用闭环反馈的方式

网友L:
我来说一下!呵呵,我看楼主的输送线应该是5t吊空输送线吧!!
建议在链条的调整座上装是几个行程开关,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还有,关键的问题不是同步,而是不要发生堵链!

网友M:
呵呵!1就拿几个电位器 就可以了 ~!! 一台有时候会自己减速!! 还的装个行程开关! 如果要是同步的 肯定会卡链条的!!你可以去参!~!

网友N:
有永磁同步电机,开环控制,精度高呀

网友O:
就一台变频器啊
这个很难实现

网友P:
两台电机分别使用PID闭环控制试一下

网友Q:
你这台机器用两台力矩电机会好点吧

网友R:
这个要求两台变频器输出误差非常小,建议另选方案

网友S:
你链条长后不单是变频器同步问题,在两台电机及减速比一致情况下,只要简单同步就可以,在一个链轮加超越离合器实现机械同步。或者一个是调速控制,一个是恒转矩控制也可以实现同步。这样能实现整个装置的同步,而不单是电机同步。

网友T:
用张力控制原理,而不是同步控制,主变频器稳定速度,另一台用张力控制调整速度。

网友U:
用4~20mA电流信号串联起来用,我用这个方法控制四台水泵不知你那可用否。

网友V:
卡链是关键吧,不处理的话,是不可以解决的

网友W:
你买一台大变频器,可同是接2个马达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些复杂

网友X:
如果坛上朋友们这些方法还末能解绝问题的话建意在机器设计上想想办法,设计一个重力锤,可以自动收缩拉紧链条.这样最简单合理.

网友X:
我做过一台一楼至二楼的传送带,转一个圈兜回来总长是55米左右,中间6个不同角度的弯道,只用了一台3KW的电机托动,而且没有用变频器,用的是电磁调速,都没有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同步控制由机械收缩链条长度来完成的.

网友Y:
外行了不是;这东东我做过,对于涂装线的长链条,由于挂工件时,是从上件工位挂的,拉的很重,别说上楼了。如果不做驱动前做一套机械性的伸缩机构,你就是再同步,链条在热涨冷缩时也会出问题的。加装变频及一套驱动装,然后在机械伸缩机构前面给一段行程装上两个开关。一个是加速的,当链条的伸缩碰到加速时,PLC按3%的速度开始加速。过了这PLC内设定的时间后,就按原速度进行同步工作,当伸缩机构到了前面太快时,就开始减速。按3%的速度开始减速。变频如果能和PLC通讯就不用购买D/A模块。链条都有一个配重的涨力机构。对于很长的链条,如超过2000米的物流线,其控制方法也是这样。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行家一出手,就只有没有
下载积分:+1(xjx0618)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下载积分:+1(犀牛) 优秀文章!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Y:
想让马儿跑不想让马儿吃草。不是加上一台电机一个变频就行的哟,不然会拉断链条。如果想尽一步了解请加我:QQ:410295596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Z:
用伦茨的9300伺服器,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两个伺服器一主一丛,主机输出脉冲信号给丛机。保证你绝对同步。

网友AA:
多用几个马达 链条不要连在一个 这个可以吗?

网友V:
如果是猪头工程师设计的结构,打死你也做不好
朋友都说了各种可能的存在,说白了,归根结底是一句话---------机构设计没有到位,害死工控人的,这样的屁股,工控人不要给他们去擦..........

网友AB:
用可调电阻并联控制两个变频(一定要将两个变频的+极连接),再调节他们的增益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C:
物体太重要同步要看你的要求精度多高,办法太多了

网友AD:
利用变频器RS485构成连动,设置主从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Z:
用伦茨的9300伺服器,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两个伺服器一主一丛,主机输出脉冲信号给丛机。保证你绝对同步。
看来这位朋友兜里的银子挺充足啊,楼主所需的功能要想精确一点的话要变频器加同步卡完全可以实现,没必要使用伺服,不知楼主对9300伺服控制器价格了解有多少,我以前咨询过我们地区的Lenze产品代理商,一台9300系列的9325(3KW)不带电机价格接近1万元,要是带电机的话价格差不多得两万元,要是楼主银子充足的话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效果绝对会让楼主非常满意。Lenze的产品价格惊人呀!

网友AE:
引用 网友Z:
用伦茨的9300伺服器,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两个伺服器一主一丛,主机输出脉冲信号给丛机。保证你绝对同步。

网友AF:
可以用编码器,实现两台电机同步
下载积分:+1(张平全)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AG:
用一个0-12V的可调电源,分别接到二个变频器的电位器输入端,变频器自身的12V电源不用,即可,作用总可调电源可以调节总的速度,二个分别电位器又可自身微调,来达到同步目的。

网友AH:
这个只能是用跟随进行同步了,比竟与齿配合有关同时由于变频器同步控制比较麻烦精度也不态高,就算能用11楼的方法做出来但效杲也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动态性能动态响应很难达到那么高的精度这样就不大可能做精度响应及功率大的同步控制,如果真要达到最佳效果建议用伺服加上反馈进行PID调节控制,这样才可能达到最佳效果,变频器同步(就算是加上同步卡)最多只能做到在反冲几个毫米间同步,显然精度高的话就没办法做到,

网友AI:
是喷涂吗,辊涂不会的.

网友AJ:
两台电机或两台电机做同步运转,电子凸轮运转时,首先要选一主机,主机可以是马达本身编码器,也可以是外部编码器。其余的马达跟着主机运转。一定要闭环控制。

网友AK:
31楼 的方法是对的
如果不做驱动前做一套机械性的伸缩机构,你就是电机再同步也无法做到链条同步。我做过六个电机拖动500多米链条,就是和31楼所说的方法,做工控不能单只望电气来实现,有时机械方面也要多想想
下载积分:+1(xjx061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L:
变频器的主从控制功能一定是能做到的,只是设置不好才没有达到好的结果.另外加上同步控制卡也不是错的方案.楼主解决没有出来说一声.

网友AJ:
用SEW变频器 绝对没问题

网友AM:
有PLC吗,通过程序来控制两个变频器呀,如果没有的话,就用主从变频器了,第一台模拟量的输出给第二台的输入就行了

网友AN:
想要精度高,加个编码器,做个闭环控制就行

网友AO:
我们公司用的是台湾乔丰公司的涂装线 同时可控制7个马达同步运行 海泰克触摸屏+三菱A系列PLC+8路AD模块+电阻尺+7台变频 +I/O模块 链条线500多米长7个传动机构带缓冲汽缸 变速箱 马达
我只有三菱程序给你参考

网友AP:
用电流分配器 将模拟电流分成2个 送到两个变频器上 这样就频率一样了

网友AP:
那样只需要2条2芯屏蔽线就OK 了

网友AP:
一定要谢谢我 哦

网友AQ:
我做过无压力控制用的是三菱的,主机变频模仪量输出,从机输入,方法跟6楼的差不多,调试同步控制手册上有三种调试方法选择。

网友AR:
采用两台变频器主从控制,从机增加PID前馈,即可达到精确同步控制

网友AS:
5楼说的方法也是对的,两台变频器可以共同采用其中一台的模拟电压信号,不过要设置好两变频器的参数,因若两电机或减速机的变比不同,经计算设置参数,使两电机在最小有效速度同步时,设置好各变频器的频率下线参数,输出的变比不同,两变频器的频率下线也就不同,设置好频率下线后按同样的方法设置频率上线.这样可以实现的,很经济且效果好,这是跟德国KUPER公司工程师学的.

网友AT:
用汇川变频器可以实现同步,也是分主从的,它的输出偏置和增益都可调的
东凌

网友AU:
是不是链轨啊!我们厂里也有,它是在链轨伸缩装置的位置加装了个像是译码器一样的东西,通过伸缩装置的移动,来带动译码器旋转,这样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懂。

网友AV:
如果要求不太高,可以试一下丹佛斯变频器的直流侧母线共享。我是做电线电缆机械控制,我厂的管绞机经常这么用。

网友AW(2009-07-04):
加一个同步控制器就好了 我们经常用的很稳定

网友AX:
直接用第一台的模拟输出控制第二台同步就可以了

网友AY:
本人在涂装厂呆过,以前是用机械加限位开关控制加减速的,现在是用编码器来反馈控制加减速的比较平稳,用机械配重链轨伸缩装置是最经济的了。如需帮助联系我13665736588
下载积分:+1(xjx061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Z:
这不就同悬挂式涂装线吗,好像不复杂吧,方法太多了,这还是两同步,就搞成这样子了
那如果是5、6同步不是更呛了

网友BA:
看了这么多的回贴,要说真说到点上的也仅有三四篇回贴.象31楼就说的很清楚.我们的思路要开阔一点,不要在一棵树一吊死.过去即使是对高级电气技工也要求七八级电工要掌握五六级钳工的应知应会的技能.目的也就是要大家在解决问题时不要钻牛角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卧铣机床上的离合摩擦器与电磁铁间的关系.对于悬链线我在东风汽车厂工作,见到的较多可以说31楼和66楼说的方案可行.

网友BB:
必须加装一个拉紧装置,也就是楼上说的伸缩机构及重锤。其实要同步很简单,我在楼上各位高手这里就学到了好多以前还不知道的哦,(真是高手如云啊。)变频器一托二基本上就能满足这要求了,卡连的问题需要靠加减速来解决控制如果有PLC加个模块,电阻尺,就好办多了,且也便宜。

网友BC:
可用三只电位器用外控法来实现.其中二只单独调相对应的变频器另一只用作总调也就 是平时调用.单独调 的哪二只也可修正二马达的转速达一样最后在拐弯的活动处设上行程开关在输送带不同步时可相应采取一定的措施.

网友BD:
引用 网友F:
用第一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做为第二台的输入频率即可.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同步器,可以调节同步器使电机同步.
第一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做为第二台的输入频率即可. 这样做频率也是有偏移的。。同步器可能比较好。。或者用编码器也行

网友M:
要搞那么复杂做什么~! 加几个继电器!!再在每个伸缩 归 那里加个行程开关 即可!!
我们做的时候就是那样做的 !! 什么事多没有!

网友BE:
调变频器的下垂控制。

网友BF:
通过通讯模块进行同步呀,分主从变频器。这样我们公司用的很多呀。

网友BG: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AR:
采用主从变频控制
主电机采用速度控制,从电机采用转矩控制模式,主电机的电流输出作为从电机的PID前馈控制。
控制精度相当高

网友BH:
我们也是做涂装流水线的,我们是用电位器的方法控制的,一直用的很好,你也可以试试看,注:在涨紧处要用线性电阻自动调节

网友BI:
有速度检测做闭环的,应该可以

楼主(2009-11-03):
47楼的兄弟,我现在就是和你一样的做法,搞了个机械缓冲区,加了个电位器在上面让他动调节快慢,效果不错,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出现过断链,谢谢兄台的指教,我们的家园真是大有高手啊!!!

网友BJ:
这个我大概知道要用比较器,你的设备是不是喷涂设备.我有一个同事,他原来也是在做这个设备.也是用二个电机还拉到练条的.他有大概跟我说了一下,我没有在意

网友BK:
方法太多了,最省钱又理想的办法就是在涨紧处加一电位器,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来做同步.也可以用带力距控制的变频器来做双驱动单涨紧、

网友BL:
如果楼主确定了二电机的速比/变速箱的速比是完全一致的,那只要用一台(型号无所谓)变频器拖二电机.关键是你必须在电机变速箱与链轮处用保险销连接,(防止拉断链条)同时在链轮前的第一个弯(最好设置在附近)加张紧装置(气动/配重都可以)同时需要有行程检测加以保护.这个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以前做过涂装线,确实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当时因为二个电机在烘房附近,温度比较高.我还加了空气强制冷却功能.

网友BM: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加装同步卡选件。
或者使用同步控制器。
Regards
这是对的

网友BN:
等到我看到时可能早搞定了,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BO:
用一个4.7k可调电阻控制就可以了呀。我们常用。

网友BP:
学习了。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