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单相直流变频空调的泄露电流问题

楼主(2009-05-17):
今天,我家买了一个家用的单相直流变频空调,是美的牌的,1.5匹,我家的总断路器是一个天津梅兰日兰2P漏电断路器,漏电标准是大于30mA脱扣,我想问的是漏断会不会跳闸呢?有谁家用过的,告诉我一下,先谢过了啊!

网友A:
当然会啊

网友B:
漏断会不会跳闸,要看你的漏断是否正常及有没有漏电且漏电电流大于30MA,,跟你家装空调无关

楼主:
变频空调会产生泄露电流的,只是不知道这个泄露电流有多大?

网友B:
天啊,这都是变频器书上说的,小变频器漏电流一般不会超30MA,在说了你可以装上去试一下,看会不会跳,会跳的话,就选漏电流大一点的,比如60MA的

楼主:
今天刚买,还没有送货来,无法试验,我先问问?

网友C:
呵呵呵。。小蜜蜂的生活真好啊。。。。支持经济危机用上空调了。。
,
一般来说,经过漏电断路器后使用变频器,会经常出现误动作跳闸的情况。。。。。。。已经处理过这样的情况好多次了。。。。

网友D:
我用的是三菱的漏电断路器,我厂大部分是变频器和伺服都没跳闸的问提。

楼主:
老郭同志,好啊!我矛盾啊,用漏电怕变频空调跳闸,不用吧,又怕人触电不跳闸。追根究底是我们这边电压太低害的。和供电公司反应了4-5年也不来换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三菱的漏电断路器,我厂大部分是变频器和伺服都没跳闸的问提。
工厂里的漏电电流值比较大。家用的一般才30mA啊。

网友E:
空调电源进户后,经过断路总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后,再进一个空调专用一个漏电保护开关,这样就可以兼顾小蜜蜂的美好生活啦........当然,家里其他电器的电源要另外加一个或多个漏电保护开关,莫和空调混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F:
原因很多的

网友G:
问一下一个国产漏电断路器多少钱?
在我影像中漏电断路器很贵的,公司控制柜里的富士三菱的,好几百一个

网友H:
有单相直流变频空调吗??既然是直流,又怎么有频率吗??这只是厂长抄作而已,没有实质的单相直流变频空调,其实还是直流调速!如果超过30mA,人体触及较为危险呀

楼主:
今天下午空调安装完毕,运行大半个小时,漏电断路器没有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