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三个不同的设备的变频器三天坏了三台,换上新的就好了。是我的客户,我还没有到现场去看。他们测量输入电压,电机也检查过,没发现问题。有一个变频器无显示,另两个不知道。
设备之前运行了一年多,没有故障。
变频器是台达VFD-B系列
各位兄弟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网友A:
电机坏了吧

网友B:
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好说,楼上主应该说具体点

网友C:
楼主应该把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变频器出现什么故障,是IGBT部分的故障还是控制电路的问题,采用了什么控制方式,楼主说得这么冷统,兄弟们很难为你解答。要是出现上电后变频器没有任何显示的话,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直流总线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没有电压或电压过低的话可能是整流部分或直流回路平波电容有故障。要是确实出现此故障那么请楼主测量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波动是否过大,是否在电源线路中连接了电力电容器(配电室里的除外)等等,关键要把变频器出现的故障描述清楚。
以上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3(happyzq008)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uthman) 热心助人!

网友D:
    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变频器出现什么故障,是IGBT部分的故障还是控制电路的问题,采用了什么控制方式,楼主说得这么冷统,兄弟们很难为你解答。要是出现上电后变频器没有任何显示的话,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变频器直流总线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没有电压或电压过低的话可能是整流部分或直流回路平波电容有故障。要是确实出现此故障那么请楼主测量一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波动是否过大,是否在电源线路中连接了电力电容器(配电室里的除外)等等,关键要把变频器出现的故障描述清楚。
    以上仅供参考!

    同意

网友F:
    现场可以看看

    1,与电机是否匹配,比如11KW的电机经常过载,电流相当于13KW
    2,现场电压波动情况,周围是否有大功率设备干扰
    3,是否灰尘特别多引起短路

    排除以上情况后,就是机器质量原因

楼主:
    总现场得知第二台变频器是人为损坏,第一台是运行当中爆了电容,第三台原因不详。第三台是在无尘室,恒温恒湿。第一台工作环境温度有点高。都是2.2KW以下的变频器,频繁起动,周期大致是停5秒运行5秒

网友G:
    加制动电阻没有?

楼主:
    惯性大的加了刹车电阻。电机本身也有刹车的。

楼主:
都是输入部份烧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场可以看看

1,与电机是否匹配,比如11KW的电机经常过载,电流相当于13KW
2,现场电压波动情况,周围是否有大功率设备干扰
3,是否灰尘特别多引起短路

顶一下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I(2009-07-06):
爆电容可能与模块有关。以前我碰到过是欧姆龙的两百二十电源接错了。接成三百八爆电容,后来换一电容过一段时间爆电容。后来电容和模块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I:
可能电压有问题

网友J:
频繁启动的话最好加个刹车电阻,另外环境温度高就想办法降温,爆电容有可能是输入电压过高,或者模块的问题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K:
很正常,台达的变频要看用的场合

网友L:
有点巧合的因素。不要以为一起坏就很大问题。毕竟不是一台设备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现场可以看看

1,与电机是否匹配,比如11KW的电机经常过载,电流相当于13KW
2,现场电压波动情况,周围是否有大功率设备干扰
3,是否灰尘特别多引起短路

另外还要检查一下供电系统中性线的问题,如果中性线接触不良或断进,会造成相间电压过大

网友G:
第一台检查制动电阻

网友N:
具体情况不清楚!!!说句实话,台达变频器是很实用!!

网友O:
不是很懂这个东西   最好找一下厂商吧  会不会是变频器质量问题  但我想多数应该是用法有问题

网友P:
应该和停车时间有关系吧,看看是不是负载惯性较大,如果惯性较大,需要加装制动电阻.
电容爆,一般都是电压引起的,可能是负载惯性过大,反馈电压较大,使电容过压爆炸.

楼主(2009-08-26):
问题现在还没解决,台达供应商过来也没查出原因。现在变频器也是断断续续的坏。一套设备四个控制箱。每个控制箱有20多个变频器左右。我这里都是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正转、反转、二段速。用法和以前都是一样,不过以前都是在大陆产的M系列。这次是台湾产的B系列

网友Q:
我建议您还是从最基本的查,看看电压时否波动太大

网友R:
是不是电网不是很干净(污染)了,电网中可能有谐波,引起的.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J:
输入电压有问题吧?3相电压是否平衡或者有时候波动大????
飞刀,又见飞刀

楼主:
总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测吧……
台达公司要求我公司加装滤波器,不然不给坏了不给换新的

网友S:
,现场环境。设计问题,台达质量很好,

网友T:
有的地方供电不稳定,我们公司就出现过供电电压过压损坏多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