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9-05-17):
请问高手:能否用一台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实现以两种不同的转速正反转?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A:
完全可以,用通讯控制

楼主:
二楼的同志请说详细点,如何用通讯控制?谢谢

网友B:
完全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配合外部正反转控制线端子。
下载积分:+1(sjm213) 同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四楼的方案有道理,谢了。真的可以吗?

网友C:
完全可以,多段速。

网友D:
可以,两种方法1通信实现;2通过外部给定4-20MA模拟量来控制频率加继电器控制转向

网友E:
可以的 利用外部开关量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F:
肯定可以啊
变频器有正转 反转 分开的控制信号
开关量 模拟量都能控制速度
下载积分:+1(sjm213) 同意!

网友G:
4楼的方案 似乎最简单.明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我用过 完全可以!没问题 但是你的变频器容量 要稍微大点!

网友I:
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是多段速+正反转。可以设定好几种速度。但方向切换时变频器可能会报警,当然解决报警的方法很多,就改几个参数罢了

网友J:
变频器有正反转控制功能,比如三菱变频器STF是正转,STR是反转。再配合RH/RM/RL三速,就可得到

网友K:
利用多段速度控制加外部正反转控制就能实现,用两挡按钮控制两种速度

网友L:
利用多段速度控制加外部正反转控制最简单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M:
刚刚用过多段调速功能,不是都是正转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N:
先解开密码,设置控制面板就行

网友O:
其实很简单:
速度只能用变频器本身来设定,现在的都具有多段速。
正反,只要两个继电器就可以了。从变频器上引线出来,一接正转,一个只要换两根线不就反转了吗。中间的控制你自己想了。用手动或PLC都很容易。

网友P:
当然可以了,变频器有正反转控制的设置啊,可以通过两个输入开关量接成三线制的形式,同时设置好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就可以了,和调速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Q:
这是很简单的控制,一般变频器有多段速控制的,用继电器控制输入就行了。在多段速设置不同的运行速度。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R:
同意4楼9楼

网友S:
下面几种方法都可以,
1、多段速配合正、反转端口控制。
2、数字量端口频率升降配合正、反转端口控制。
3、内置程序自动运行控制。
4、模拟量输入正反转控制。
5、通信控制。
具体实现要看变频器本身是否具有以上功能而定。仅供参考。

网友T:
多多,参阅变频器使用手册;下摘后,双击文件,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单击READ ONLY 按钮.

网友U:
肯定可以啊
变频器有正转 反转 分开的控制信号

网友V:
还是四楼的简单也容易实现。

网友W:
可以,1-通过端了控制,2-通过电位器控制,3-通过多段速控制。
但是你应该说清楚什么品牌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X:
,,,,,,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Y:
变频器本身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你给的条件不具体.是直线的往返?还是旋转运动的正反转?是要自动控制?还是手动.如果是手动用一只三态的组合开关(如正反转组合开关)开关加两只1K~10K线性电位器即可具体接线按说明书上的接线接就可以了.同理自动的稍动一下即完成.

网友Z:
现在的变频器的控制软件还是非常强大的,段速控制、模拟量控制以及通信控制都可以实现的。通信控制比较麻烦,多用在多台变频器控制上,最简单的就是段速控制(如果你要求的精度不高)

网友AA:
用两台变频器控制 外加接触器切换 两个速度 再加4个接触器切换正反转

网友AB:
学习中......貌似工控真的好很久才可以是高手啊

网友AC:
同意楼上的

网友K:
利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控制配合正反接点输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