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PG和三菱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5-17):
现用1PG和三菱伺服放大器控制伺服电机,程序写了后,不知伺服放大器的哪些参数需要设置?我只知道电子齿列,控制模式,脉冲形式需要重设外,其他的就不太清楚。请高人指教。。。。。
安装了GOD近点开关,不装极限开关行不行?
如要极限开关,是接伺服放大器还是接PLC好?

网友A:
主要是电子齿轮比 输入脉冲模式 控制模式 如果你不接极限开关还有紧停信号 那你要修改里面的参数 让它默认为短接 J3 是PD01 MR-E是P41 你自己去看看吧 如果基本用用这些就够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B(2009-06-29):
好办得很。这样的例子厂里大把。FX2N-1PG+MR-J2S10A的。定位模块方面是要设定一些参数的。一般来说。极限的感应器用的都是OMRON 672的感应器。接法和DOG的接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极限的感应器棕色和粉红的线要接在一起。它的输出信号就好就是接X?了。不用接驱动器的接口。驱动器设定方面就要设5个参数这样。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求1PG和三菱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