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组态王使用过程中的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没了,也没有设置隐藏,曲线是用编辑中的插入通用控件编辑的,上次没曲线是厂家用开发版的重新编辑的,用一段时间怎么又没有了.上位组态同时监控两台机器,另一台有曲线显示.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曲线记录的是温度,压力,真空度,阀门开度等

网友A:
建议电脑系统重装

网友B(2009-09-22):
软件问题,重装软件或使用别的版本,以前我也碰到这问题,后来把组态王6.5升级到6.52就搞定了,害我也折腾了大半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