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这是机构示意图

楼主:
是不是这个较难做一点.........

网友A:
这个东西有什么难的。小意思。你用什么料来做。全套三菱的是贵点。这个定位的。一般FX2N+1PG*2+  F940应该是没问题的 了。这个定位怎么说呢。简单点的话。就用东方的步进马达,这样就可以省很多钱了。触摸屏。建议还是要的。改马达参数方面比较方便。总不能老是拿笔记本来改。传动方面是用皮带吧。这样又省很多钱了。不过螺杆的好一点。

楼主:
想用三菱的来做呀,已经定下用伺服了,只是没有用过,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B:
双轴同时运动,有点难度喔。

网友C:
你可不可以将情况说得更明白一点啊

网友D:
因为需要同步追随,那就要用运动控制器,PLC是完成不了的!快速返回时,可能还需要视觉系统定位充注口

网友E:
如果线速度不是非常快的话    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做到!

网友G:
学习中,长知识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可能我帖出的示意图表达不够.我解释一下:这是一个连续运行的机器,下部的输送带是连续运行的,且可以根据操作者意图随时调节它的运行速度,而上部的充注机构,是跟随着下部的输送带作同步的作往返动作,X轴方向慢速同步跟踪输送带前进平移,然后再快速返回,再作慢速......,充注头也就是Y轴与X轴同步运动,X方向慢速平移时.Y方向则快速下降,Y轴到位后则慢速上升(此时X轴还在作跟踪平移),当Y轴上升到位后,X轴也将结束同步跟踪,.......
      在输送带上瓶子间距为200mm,而X轴平移跟踪的距离为约150mm左右,在剩下的50mm的运的时间里(相对于输送带来讲)X轴将快速返回,Y轴上下运动的距离不大于150mm,...........输送带运动速度最大为每分钟约为9米(9000mm/min)
      请教各位:这样的结构这样的要求需要用怎样的PLC与伺服,假如用三菱的东西具体应选用什么型号是什么?如选用其它的品牌应选用什么东东?          谢谢!!

网友H:
不知道同步追踪该怎么做既稳定有简单,
用视觉的话好象成本高了点,

网友D: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2064-fpage-3.html
这是三菱运动控制器应用案例,有一个停下充注的,架构应相差不大.

网友I:
去年做过一套相似的系统,不过当时是一次灌8瓶,相对于你一次一瓶来说控制难度要小些,而且生产率要高不少

网友J:
用三菱FX1N的啊!加J2的马达
主页:http//www.gdruichen.com

楼主:
这是个动态充注机构,中间没有任何停顿过程,还有变速运动.不知应用什么东东好?...........

网友A:
我觉得用FX2N+2 *1PG +F940就可以了。难就难在如何选马达。就是马达的功率。三菱和东方都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的。左右移动用皮带来做。上下的话。用螺杆来做。MR-J2S-20A的伺服应该可以了的。这个东西又不是插补。只是两个轴一起动。所以可以单个考虑就可以了。如果是插补的话。就比较复杂。X轴对应是流水线的速度。Z轴对应是填充部分。这两个都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很必要的联系。

网友K:
用20GM 来控制两个伺服

网友L:
  没看清楚,不过帮忙顶一下

楼主:
这是对岸的“PLC天地網 ”的几个朋友的回帖,水平很高噢:
c1233
縱橫開闔:
         Fx3U可以做三軸100kHz脈波控制呀 搭配光電開關做閉回路控制 應該不難做另外這用CNC控制器做可以控制更精準    因為 CNC控制器可以很簡單的做閉回路的精準控制

Sean1231
縱橫開闔:
         前輩~幫我解解答
不好意思!請問2f前輩,fx3u可以做閉迴路控制?? (光電開關要怎麼裝??)
fx3u => servo驅動器=>servo馬達  (訊號出力)
servo驅動器 <= servo馬達encoder  (訊號迴授)
小弟的認知,這樣因該沒辦法做閉迴路控制吧,迴授訊號是給servo驅動器,servo驅動器並沒回授給plc
fx3u主機內建軸控,也沒辦法變速定位功能(只有中斷一段速定位) or 執行定位中改變位置
這樣也是不可以閉迴路控制條件吧
小弟認知的閉迴路控制是"控制器"(隨時)都在比對servo motoer encoder的訊號,
就像變頻器掛上pg回授卡一下,變頻器本身隨時知道馬達真正的轉速,在看看要加快速度or減慢速度 (速度控制)
       不知道我的認知對不對,請幫我解答一下~謝謝!

c1233
縱橫開闔:
         剛在重看一次圖 才了解是做動態填充
我指的閉迴路控制只是用光電去判斷定位而已
我也在煩腦變速問題 我目前想到是用4da模組去做 但4DA也不能中途變換嗎?

sheepk
尊貴之星:
         用台達伺服驅動器即可解決。

Sean1231
縱橫開闔:
         hi 前輩
我說不可以中途變化是指pulse控制=定位控制
4DA當然可以中途變化v控制servo轉速 ,
但是還是沒辦法控制定位!
以上小弟認知~!!

azero90
新生入學:
         1.程式用法可以参考"兩隻大象"出的"FX3U伺服定位篇"! (小弟看過還算OK!)
2.從圖中看不出同一運動方向有用到2段速度運轉,如果有就加1PG!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忠控科技
縱橫開闔:
         這是一個追剪動作,若速度不是很快,3U的運轉中變速就可以達到;不需要用da或1pg。

c1233
縱橫開闔:
         但我看手冊上寫 設定變速要在RUN前 RUN中設定會停止送出耶。

brucechang
尊貴之星:
         1.。。
Profile應該改為X軸對converyor及Y軸對conveyor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該如何作了
當使用者改變conveyor速度時
X/Y軸才會跟得上。。。
個人覺得這應該是profile建立上的問題
servo motor一般來說額定轉速為3000rpm
假設你的傳動B.S pitch為10mm
最大線速度也可以達到500mm/sec
至於100KHz的脈波輸出`
你要考量你的傳動規格
即1pulse代表多少的物理量  1mm?? 0.1mm?? 0.01mm??
不然可能是控制器送出的速度根本達不到馬達的額定轉速
3.
3U沒有CAM的功能
所以你要try出對應的interpolation功能
(取決於你的規格需求及軟體功力)
如果你使用再更高階一點的motion controller
可以應用其CAM的功能來作
軟體上的loading會比較OK一點
獻醜了

待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