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用FX2N-1PG定位模块控制如何提高返回速度

楼主(2009-05-17):
我公司一机床设备PLC用的是FX2N加FX2N-1PG定位模块,操作人员要求加工后退回速度加快,
请教应调整定位模块内的哪里的参数。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7。9。 19。23。都有可能。

网友B:
应该有驱动器吧,设置驱动器的拨码开关.

楼主:
学习了,是伺服驱动器的拨码开关吗?我是刚接触伺服器的新手,多指教哈。。

楼主:
请问三楼怎样设置呢?谢谢了哈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应该是在程序里控制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在程序里把返回速度写高点就可以了,要看它用的是单速定位速度或者双速定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