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这个问题捆饶我很久  也许对这方面真的悟性差点我始终搞不清楚异步电动机欠压保护和降压启动区别
但结论是反的  那就是一个电压下降 电流增大   还有个电压下降  电流增大
我有一点搞不清楚  定子电压和转子电压的关系  按理说应该把它比作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电压

这两个电压下降作用在什么上  定子上 还是转子上  先不从电压和转矩的关系上去讨论

就说降压启动时候主电路穿电阻 一次册定子电压小了 那么线圈扎数比不变 二次侧转子电压也变小那么
转子电流降低理所当然  但二次侧电流小了  反过来使得一次侧电流也变小 那么这样是不是引起一次侧
电压进一步减小

那换成欠压呢  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   就直观的分析把  就拿锭子和转子转差切割磁力线的强烈程度来
看转子电流吧  降压时候 锭子电压下来  那么磁感强度小了  所以转子感应电流小了  很自然啊  但反
过来想想 磁感小了  感抗也小  阻抗不变  总抗Z小了  那电流是大 是小怎么分析呢??????

那在欠压情况下  是不是也这样分析呢  我只知道锭子端电压下来了   那么转子作为 二次侧也下降了
如果说这时由于转差小了使得切割强烈了 电流又大了 但感抗也大了阻抗不变  所以转子电流也有可能
变小  这样锭子这里电流又有变化了  那如果锭子这里电阻不变 那么锭子这里电压又有所变化

搞也搞不清楚了  越来越晕

网友A:
欠压:电压不够。
在电机出现欠压时,通常三相电压不平衡,会破坏电能转换成电磁能和机械能的条件,电机电流增大,通常会比电机额定电流大得多,电机线圈有一定的电阻,跟据 功率=电流的平方X电阻 电机线圈把电能转换成大量的热能,电机线圈很快出现匝间短路。所以要欠压保护。

降压启动:以星三角来说,由于三相电压平衡,线电压只有220V,电能大部份转换成电磁能和机械能,电流增大到电机额定电流的3-4倍,由于降压时间短,电机发热还没到匝间短路温度,电机已进入全压运行,由于三相电压平衡和电流减少,电机回复到正常发热水平。

网友B:
欠压保护是欠压中点是保护。降压启动是电压降底来起动,让电机起动时电流小点,

楼主:
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

在一个RL交流电路中  如果交流电压突然从10伏降到5伏    那么感抗XL的变化量如何  变化幅度对比交流电压来说怎么样
那么最终在这个闭合线路中的交流电 I = U / ( R+XL ) 的值如何变化  变大还是变小

也许这个问题弄清楚了  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C:
还是看不懂的

网友D:
降压起动时,电机是空载的,在感抗相同的情况下,起动电流当然会小,但是在正常带负载运行时,为了维持输出功率不变,电压降低了,就要增大电流来来维持功率的稳定,所以会烧坏电机,而电压过高时,会造成铁芯过饱和,铁芯会发热,也会烧坏电机的。
请问什么是铁心饱和 电压过高怎么会引起铁心饱和呢

我才疏学浅  很多东西真的不懂啊   谢谢这位仁侠

网友E:
老兄,线圈感抗值是个定值

网友F:
老大电机的阻抗是为定值,就像欧姆公式一样的I=U/R,但R为定值U下降,I也就下降啊

楼主:
感抗不变吗  书上说 在电动机钉子启动切割转子的一瞬间感抗是最大的 随着转差S的减小  感抗减小  那说明感抗应该变才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欠压:电压不够。
在电机出现欠压时,通常三相电压不平衡,会破坏电能转换成电磁能和机械能的条件,电机电流增大,通常会比电机额定电流大得多,电机线圈有一定的电阻,跟据 功率=电流的平方X电阻 电机线圈把电能转换成大量的热能,电机线圈很快出现匝间短路。所以要欠压保护。

降压启动:以星三角来说,由于三相电压平衡,线电压只有220V,电能大部份转换成电磁能和机械能,电流增大到电机额定电流的3-4倍,由于降压时间短,电机发热还没到匝间短路温度,电机已进入全压运行,由于三相电压平衡和电流减少,电机回复到正常发热水平。

相当正确。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H(2009-06-17):
同意一楼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