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打开工程的时候,提示由于另一个程序正在运行中,此操作无法完成。请选择“切换到”来激活正在运行的程序,并更正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阿?

网友A:
這個問題與Step7有什么關系呢?

這個是系統的關系,少開些服務與應用程式。

Regards
我没有开其他的也这样啊,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是软件的原因,先重启电脑看能否正常,如果还不行,就要按照以下的方法操作了
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里面,选择STEP7后选择修复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我曾经前几天遇到过,安装了好几种软件,升级更新,可能有冲突的原因。
我的点奥里面安装了,
三菱的GT Designer;GSS;GX Configurator;GX Developer;GX Simulator;MR Configurator;MT Developer;SWOD5-FXVPS-E等,
西门子的STEP75.4 SP4+PLCSIM,SCL ,SimoComU,DriveES Basic,DriveES等。。。
Rexroth的DriveTop,
OMRON的CX-ONE;
海泰克的HITECH_ADP;
FUJI的UG00S-CWV4;
LENZI的UG00S-CWV4;
欧陆的Eurotherm Drives等。
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用的OFFICE,Adobe Acrobat等软件。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用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其缺点是占用内存大,且安装,卸载很麻烦,建议你先确定你的电脑系统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将软件重装.

网友D:
是软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