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OGO!230RC求助

楼主(2009-05-18):
不用电脑能清除内部的程式内容吗?该如何操做,咋办?请指导,谢谢
谢谢各位!
好不容易,同时按下<,>再按OK键才可以进去的,但还是内容和说明书在差易,我还得查找资料,谢啦

网友A:
自己看一下说明书就好了!我也没有看完!我是有清除过,忘记了!你自己看吧!我有说明书!

网友A:
忘记添加附件了!

网友B:
明明是求助帖。却写分享。真是猛呀。

网友C:
怎么清除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好好闭关修炼,将来成就大业

楼主:
它的内建LCD显示器只显示:时钟
编程(只显示B1,B2,B4,B8,B9)等多个延时器的参数修改内容,这个内容也可以修改,除此之外无其他任何可修改项目
除时钟和编程两个内容外,并无任何其也内容显示,真的是束手无册呀.........
还有,显示都是英文的,并没有中文内空提示,是不是和中文版有区别呀,请指导,谢谢

网友D:
只有最新的OBA6版本的才有中文,你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OBA2的,谢谢各位啦!请人处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