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请教:本人要做一段程序来实现在1s内把一个模拟量按每1ms采集一次,共采集1000次也就是采集1000个数值进行分析,据说要采用中断方式,所用CPU是214-1BD23-0XBO,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哇~S7-300也無法做到AI輸入1MS采集一次,況且小200?

編程時應考慮硬體的實際能力,而非只考慮軟體的編輯。

Regards

楼主:
采用中断应该是可以的,但具体程序和中断怎么做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晕,就算软件和CPU都能满足,哪模拟量模块能做到吗?自己好好看看模块的技术参数吧

网友C: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