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rw指令

楼主(2009-05-18):
我用时间脉冲控制modrw指令读两个站的各八个数据,再用相同的时间脉冲把读来的数据mov给不同的寄存器。因为modrw指令存放数据的地址相同,有的时候两个站的数据会混在一起。要用多大的时间脉冲比较合适啊
我在每个modrw指令后面都加了m1123进行复位,为什么M1123不是每次都接通啊

网友A:
100毫秒!如果是EH2 的可以用10ms,
主页:http//www.gdruich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