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是啥意思?

楼主(2009-05-18):
请问维纶屏的宏指令是啥意思啊?他有什么作用吗?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

网友A:
当然有用,宏指令就是一个脚本程序,可以实现触摸屏本身无法实现的功能,威纶的指令语言和C++有点相似,C++的功能强大到什么地步,楼主可想而知,总之宏指令就是一个程序,用来处理各种各样的功能。楼主明白了吧?

网友B:
宏指令是汇编语言程序中的一种伪指令
它的格式为
实参数项将对应替换宏指令中形式参数。如果形式参数为标号时,则在宏调用中,实参也应为标号,且要求实参是唯一的。如果宏定义中有自己的标号,则在宏调用时,汇编程序自动地把标号变成唯一的标号。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释,那在什么时候能用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