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09-05-18):
请教各位高手PLC远程控制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远程控制?? 啥意思 控制CPU 运行不运行?

网友B:
就是远距离可以控制.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啥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远程控制PLC

楼主:
怎样才能远程控制呢?

网友D:
...比如.你在办公室,要控制在车间的PLC..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呵呵,应该也就是远程监控,上位机与下位机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