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8):
一块温度表输出220V给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接点。给3个交流接触器加热。这样电路会有错吗?

网友A:
图在那里?

网友B:
一般温控器有开关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莫有看到PP

网友D:
听你说的 似乎是可以的...我猜因该是这么控制的

控制因该不太精确 只要在上限 和 下限 范围内就可以了

表设定一个上限 比如说 50度 下限 30度

当温度降到30度 下限AL2   常开闭合 驱动中间继电器

再驱动三只接触器 接触器再接通加热管电源加热

当加热温度到50度 上限AL1   常开复位 停止加热

这表输出的因该是个 数字量,

表的触点带一只中间继电器 因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用温度模拟量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更好

网友F:
交流接触器需要加热吗?

网友G:
没有错,可以用的。
主页:http//www.gdruichen.com

网友H:
简单的开关控制,肯定可以!

网友I:
开关控制,可以!

网友J:
用模拟量  和可控硅实现恒温控制
我公司专业做控温系统

网友K:
开关控制的温控可以,但动作不能太频繁,否则继电器接触器易坏.

网友L:
应该是控制三个交流接触器,然后控制加热器件,可以啊,最简单的是用一个大安数的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M:
没有图呀。听你说的应该是没问题,应该你用的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N: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