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数值进行拆分?

楼主(2009-05-18):
比如说D0=12,怎样将D0拆分为1和2分别存入D10和D11中,那D0=123时,又怎么拆分为12和3呢?只要将个位跟十百位拆开就行。数值从1-3位随时会变化。

网友A:
你可以用减法啊!我个人认为啊!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清楚,因为D0的数值要随时变化,所以用减法不可以

网友B:
如果你不能确认你D0中的数据的位数,那么你必须编制程序对D0中的位数进行判断。
如果你能确认你D0中的位数,比如D0为二位数,那么对其10做取余,可以取出个位数……
Regards

楼主:
谢谢!位数在1-3位可变化.我试试.

网友C:
ld m8000
div d0 k10 d10
div d10 k10 d9
end
d10是十位
d11是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