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富仕变频器

楼主(2009-05-19):
各位大侠:我想把富仕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移到操作台来,方便调整参数,可以吗?如果可以,具体怎样连线,请好心的朋友发上连线图上来共享吧,谢谢!

网友A:
你使用的變頻器是富士嗎?如果是,那么可以,根據不同的型號的接線不同,不過如P11,G11還是去買一根線吧,那種接頭你都買不到,如果是其他型號,可以參照手冊上通訊部分的接線圖進行制作,但是要注意的是,抗干擾措施要做到位喔。
Regards

楼主:
谢谢哦,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哦,请提供一下地址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