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侠三菱FX3G PLC 通信格式

楼主(2009-05-19):
本人是台达的服务人员,现客户有一台三菱FX3G PLC 跟一台台达的人机连接,但三菱这种PLC是新产品,台达软件没有资料库,请各位高手赐该系列PLC的资料,谢谢各位!

网友A:
就把它当成FX2N来处理!

网友B(2009-10-05):
引用 网友A:
就把它当成FX2N来处理!
三菱1N的升级产品,选1N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你找3UI的资料

网友D:
把它当成FX2N来处理,能连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