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SC_09

楼主(2009-05-19):
USB-SC09编程电缆需要安装USB设备驱动程序才能使用,怎样才能驱动USB,电脑属性里怎样设置COM串口。

网友A:
楼主不知所云

网友B:
把驱动程序装好后,查看下COM口,设置成一样的就行了
还不清楚的话,加我QQ,抓图给你看

网友C:
按2楼说的做吧,没错。

楼主:
是电脑属性没有那个端口,谢谢个位

网友D:
你首先把电缆插在电脑的USB端口,然后把驱动光盘放入光区,按照提示安装完成驱动程序,在电脑属性的硬件里可看到COM端口是多少的。

网友E(2009-06-28):
USB_SC_09一般是 端口3

网友F:
2楼 5楼说的都对 5楼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