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才能让系统在所设定的时间点停止工作,急!!!

楼主(2009-05-19):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设计三菱A、Q系列PLC程序,才能让系统在所设定的时间点停止工作,急!!!这是老大交给我的任务,并没别的意思,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有这个必要吗?直接关电不就行了

网友B:
查一下特殊继电器,应该有强制断开输出的

网友C:
你想干什么?

网友D:
因为你的问题没讲明白,无法准确回答,试用禁止全部输出M8034、禁止转移M8040(多用于步进指令)、主控指令看看;如与系统时间配合还可定时(某年某月)停机。

网友E:
1楼说得好,关电了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不过这是我老大的意思,我也感觉很纳闷,没办法!主要是让PLC在设定的时间内让整个系统停止工作就OK!我知道FX系列的可以用M8034禁止输出,但A和Q系列的不知有没这个功能?请指教。

网友F:
好助手呀,老大说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要你老大,加你一万块啦。。。你可以请教下你老大嘛。。他教怎么做就对了

网友G:
查阅A Q PLC编程手册里特殊辅助继电器,也可用指令程序做出。
系统时间。

网友A:
Q系列的SD210~SD212时间寄存器

网友H:
你老大一定是奸商!奸商!!!!!!!!!!!!我公司有一设备刚过保修期PLC运行灯就不亮,我初以为硬件坏,后来查看程序时,原来用系统时间跟没定时间比较驱动M8037(强制关机)了.后来试打电活过去问价,128点PLC加程序要价8000元.在这里我非常多谢工控人家园,这里的软件都是免费的.祝越办越好.

网友I:
你老大这么搞下去非砸锅不可,你帮他编定时系统停机自认为很高明,如果我买了你们的机器的话,先把密码破了把程序读出来,然后在分析每一部程序,如果发现有这问题就找他理论,甚至帮他宣传宣传。。。。。

网友J:
新手报道,来顶一下,

网友K:
A 系列与FX的时间区不同,A 系列的时时间需要用指令调用比较麻烦!
FX 的直接有专用的时间区很方便...
在PLC 内部设定好时间比较指令,然后禁止程序就好了!

网友L:
这个很简单的,弄过时间就行了,自己先看看编程手册好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M:
我理解老大说的话是要听的但为背良心的事千万不要做

网友N:
d8018 年 D8017 月 D8016日 这是PLC内部的系统时间
和自己设定的停机时间做个比较就可以了
可是不知道这样做犯罪否??

网友O:
注意不要在机械运行时突然停机,人命关天。我就遇到卡住人的。

网友P:
人在屋檐下
岂能不低头啊:)

网友Q:
同意楼上意见,突然停机,弄个事故出来,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R:
你把时间读出后进行比较设计。时间到了。就自动停止机械就好了。用时间比较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S:
在程序中加入M8034指令不就可以实现了吗?M8034是禁止输出指令。

网友T:
傻比,内部设定时间啊

网友U:
我与此楼有同感,是为了搞设计收不了回报对吗,我一般用有丢掉电记忆记数器设某个起动按钮为输入次数搞的,一个不够用两个。你可以试试。也可以与时间记同时用。

网友V:
没什么实际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