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9-05-19):
请教个问题,PLC控制三相异步电机调速(调速范围不大%80-%100额定转速),除了电机端用变频器之外还有其它方式可以实现吗?(老板为了节约成本,电机功率为4KW)知道的说下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电机调速有3种途径:调压,调频,改极对数.

网友B:
调压不可取(根据电机调速原理).除了三楼的后两种你自己选择.

楼主:
调频除了变频器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啊,比如成本比变频器便宜的?
极对数应该不行,它得速度是阶跃吧?需要连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