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实践遇到的问题总结

楼主(2009-05-19):
1、下降沿或上升沿信号,作用是检测与之相接的所有信号的变化。
若只接一个输入信号,不会产生歧义。
若需要的功能是分别检测两个信号的变化,就需要分别接,
如附件2,而不是附件1。
我 犯了这个错误,而花费了近1个小时来查找问题的原因。

楼主: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正在解决中。。。)
如图,本来是调试好的程序。
但是后来增加了pid程序(使用向导生成,使用建议地址)
就发现图中程序不正常了。如果把图中上升沿去掉,程序还是可以运行的。(在pid存在的状态下)
后来删除了pid程序,故障就不见了,一切又恢复正常。
郁闷中。。。。。。。

网友A:
第一个程序上下两种的区别在于上边的需要Q0.0和L0.0全部为OFF时才有一个下降沿;下边的只要两者有一个为OFF就有一个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程序上下两种的区别在于上边的需要Q0.0和L0.0全部为OFF时才有一个下降沿;下边的只要两者有一个为OFF就有一个下降沿。
这就是高手与新手的区别。一针见血。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我删除了第一个PID向导生成的PID 回路0的两个程序,又重新向导生成了一个PID 回路1,
结果一切又恢复正常。(我怀疑是前几天下载的datamanagers200.dll的原因)
因为前几天在论坛中下载了那个文件,用于破解被加密的子程序,并且查看了pid自动生成的程序,
所以导致了异常故障,现在我已经把下载的那个文件删除了,并且恢复为原来安装的那个文件。
现在第二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又引发了第三个问题。

楼主:
第三个问题就是:
删除pid回路0的时候,我是直接删除的两个子程序。
之后再新建pid的时候,提示pid回路0错误。所以我只好重新建立pid回路1.
在建立pid回路1的时候发现系统可以提示删除pid0,如图。
但是按照提示删除后发现还是存在,根本就没有删除pid 0.

楼主:
好不容易才把图贴上来。

楼主:
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在程序中新建子程序,名称改成PID自动生成的程序名称。
然后再利用PID向导删除即可。

网友B:
这类问题对别人很有帮助教育意义,应该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