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的内存问题

楼主(2009-05-19):
今天买了一台FX1S-20MR的PLC.编了一个顺序梯形图,然后把注释写上去了.程序才77步,但是我把程序和注释一起写到PLC里面,就出现了这句话:
读入数据超过memory cassette的容量,或者不能写.请确认PLC参数的容量设置.
<ES:01802015>
就是这样的问题了.希望大家能帮下忙.以前都是在学校学的PLC,写的程序虽然多,但是实际应用的细节问题还是没见过多少.
麻烦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没人了解过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那就查下容量设置,或许是注释占用太多了
怎么查?怎么设置?

网友B:
没有见过

网友C:
呵呵,你用的什么软件?三菱PLC有两种软件,有一种软件在下载的时候需要填写程序的大小,你的饿程序只有77步,你就写0-78步就可以写进PLC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老问题了!
注释要写入PLC需要在 PLC参数-内存容量设置-注释容量 作设定。
不能为0
下载积分:+2(sjm213) 鼓励一下!

网友E:
那也是啊!

网友F:
在程序设置里面调整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