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上载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想从CF卡启动memory loader工具,传送GP数据到CF卡,但是按GP2500菜单栏的CF BOOT无作用,打开DIP开关1也没反应,CF卡上已有memory loader工具文件如附件,请教哪位大师指点下,谢了!

网友A:
GP2500 系列有好几个型号,
不同的型号须要不同的MEMERY LOADER 的FILE,
请问你用的是哪一个型号?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hwsim) 热心助人!

楼主:
屏的型号是:GP2501-SC11

网友A:
试一试这个附件的吧。
你的MLD2251.SYS 好像是GP2301S的。
附件设置隐藏,需要回复后才能看到
下载积分:+2(roverj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看看是什么程序

网友C(2009-07-02):
也看看是什么东东的

网友D:
新手学习 多指教

网友E(2009-09-08):
看是什么东东的

网友F(2009-10-08):
CF卡上的不是GP2501的,
重新将CF卡插入个人电脑,选择正确型号后,将memory loader传到CF卡。
充耳不闻

网友G:
我也了解职下

网友H:
xie xie
jic07:
我也了解职下

网友I(2010-03-06):
看看 是什么?
道法自然!

网友J(2011-01-25):
试一试这个附件的吧。
你的MLD2251.SYS 好像是GP2301S的。
甚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