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9):
各位好:本人单位有两台自动卷帘门由海利浦C+变频器驱动,电压380伏。
前段时间其中一台变频器上电工作时(上升或下降)即报警,查阅说明书检查后发现电机烧毁。
从新缠绕电机后变频器出现一上电即开始正转,按动控制面板上的STOP健可以将变频器停止但是重新上电后依旧。
初步怀疑是输入信号未断开所至。
最后将输入信号全部脱离变频器故障现象依旧。不知何种原因造成。
本人怀疑是 前次电机短路所致变频内部损坏引起。
变频器的输入端就是3条线:1  正转
                                                  2   反转
                                                  3    多功能输入(多段速高速)
                                                  4    多功能输入(多段速中速)
                                                  5   输入信号公共端
1-3相连       2-4相连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故障和维修方法。

网友A:
是1和5在变频器内部短路了吗?

网友B:
打到面板方式试一下自启动不,参数瞬时停止再起功能看以下是否打开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朋友,我上班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