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PD指令与1HC怎么配合使用?

楼主(2009-05-20):
目前的状况是光栅尺的脉冲通过1HC高速计数来显示移动的距离,
现在要增加一个功能是:能显示每秒钟的移动量是多少?
我看了一下SPD这条指令,这个输入脉冲不知道怎么从现在的机器中取得。
请大家帮忙想一想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每秒讀取一次高數計數器的值,兩次相減不可以嗎?
Regards

网友B:
用它本身的秒定时继电器,上升沿读取一次,下降沿读取一次,同时进行运算就可以了。

楼主:
太经典了,谢谢!

网友C:
依一楼所说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