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直流正负极掉反,保护电路

楼主(2009-05-20):
请教有哪位大虾知道,在电路中怎样设计防止直流输入因正负极掉反,而烧元器件的保护电路? 意思是说我有一个工作在DC12V 的电路 ,为了防止“+”“-” 极接错,在前面做一个保护电路,但是不知道该怎样设计好,看看有哪位大虾懂得的回复一下。。

楼主:
帮帮忙,把图回复在帖上。。感谢先!!

网友A:
如图在电路的输入端串入1只电流足够大的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B:
一般用二楼的方法即可.

网友C:
不可靠,只能说接错不工作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最可靠的就是加个整流桥进去,直流输出接负载,交流输入接直流输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请问你们是在哪个专业软件中画的图纸呢

网友E(2010-11-20):
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F:
正负极都加一个二极管,注意下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G:
加整流桥啊 最省事了

网友H:
加整流桥没错的,相信我吧,我是电子专业的

网友I(2011-01-14):
学习了,谢谢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

网友J:
加整流桥能防止反接,但是要考虑1.4v左右的压降问题。还有整流桥的功耗,小功率的可以忽略,大功率的

网友J:
大功率的可以加个极性检测电路,然后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K:
加整流桥啊 最省事

网友H:
引用楼主smale于2009-05-20 13:25发表的 防止直流正负极掉反,保护电路 :
请教有哪位大虾知道,在电路中怎样设计防止直流输入因正负极掉反,而烧元器件的保护电路?  意思是说我有一个工作在DC12V 的电路 ,为了防止“+”“-” 极接错,在前面做一个保护电路,但是不知道该怎样设计好,看看有哪位大虾懂得的回复一下。。

用个整流桥就问题了

网友L:
不懂我也不装懂  我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M:
加整流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