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各位大侠,我想问下我看到有些三相电机铭牌上标着是△型接法,额定电压是380V,有些是标着Y型接法,额定电压也是380V,这是为什么啊???
按道理的话,应该是Y型接法是380V,△型接法是220V才对吧?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没学过电工,Y△是绕组接法,与电压无关,电工学教材有,看一看.........

网友B:
电机接法与电源电压无关,如果电机铭牌上标着是△型接法,额定电压是380V,则1(U1)--6(W2),2(V1)-4(U2),3(W1)-5(V2),后123接电源。如果标着Y型接法,456短接,123接三相电源

网友B:
Y型接法是380V,△型接法是220V      这是是说电机内部线圈电压!!!!!!!

网友C:
  是说内部线圈的电压为380   Y -△一样

网友D:
380是指线电压

网友E:
电工常识看看电工书就明白了

网友F:
基础电工知识

网友G:
要读书啊同志

网友H:
大家解释的都不错

网友I:
都是380V,Y接法是把4,5,6连起来,1,2,3分别接3相电。3角形接法:1和6连起来接1相线,2和4连起来接2相线,3和5连起来接3相线

网友J:
三相电动机的绕组可以联结成星形,也可以联结成三角形,在电动机铭牌上都有标示,如:
1.    Y/△,380/220,表示该电动机在电源线电压为380V时,作Y接法;当电源线电压为220V时  作△ 接法。
2. 380V△接法或380VY接法。
   1)如果电机Y型接法改为△型接法的,电压也是三相380V的额定相电压过高电机会烧坏,
      2)如果电机△型接法改为Y型接法的,电压也是三相380V的额定相电压偏低电机输出功率就不够.
  Y型接法是380V,△型接法是220V只是指铭牌标示Y/△,380/220电动机。

网友K:
   标准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L:
电机上标有380V/△接法的电机按380V电压设计,标有380/Y,220/△的电机表明在两种电压下都能正常运行,只是电机在两种电压下接法不同

网友M:
不明白楼主的问题,是Y/△都是380V吗?不明白?????

网友N:
一般小的电机用Y接。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这是电机的端子的连接方法,一般4KW以下的采用Y型接法,4KW以上(包括4KW)的采用△型接法,电压都是三相380V的,如果电机Y型接法改为△型接法的,电压也是三相380V的电机会烧坏,如果电机△型接法改为Y型接法的,电压也是三相380V的电机输出功率不够.

正确!

网友Q:
一般5.5KW以下的都是Y接法380V。5.5KW以上包含5.5KW都是△接法380V。

网友R:
看一下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S:
确实是电工基本常识,看看书就明白了.其实有些煤矿用的电机是660V的,那就是一般的380V电机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也有把星形接法的1140V的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用于660V上的.

网友T:
高,实在是高!

网友U:
俺电路原理没学好

网友V:
Y△是绕组接法,是说内部线圈的电压

网友W:
好好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X:
唉,多看看电工的书吧

网友Y:
不是吧   你是电工

网友Z:
楼主,做哪行的呀?是能换灯泡有电工那种吗?

网友AA:
 同意8楼的

网友AB:
你可能是自学成长的.这个问题值得在这里问吗?自己为什么不请最好的老师--书本.看来你也太懒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J:
三相电动机的绕组可以联结成星形,也可以联结成三角形,在电动机铭牌上都有标示,如:
1.    Y/△,380/220,表示该电动机在电源线电压为380V时,作Y接法;当电源线电压为220V时  作△ 接法。
2. 380V△接法或380VY接法。
   1)如果电机Y型接法改为△型接法的,电压也是三相380V的额定相电压过高电机会烧坏,
      2)如果电机△型接法改为Y型接法的,电压也是三相380V的额定相电压偏低电机输出功率就不够.

看了这么多,这是正解!!

网友AD:
8楼是正确的,标准时4KW为分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