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1150屏问题

楼主(2009-05-20):
这个按钮中间的虚线匡才是触摸有效的范围。要改变它的大小和位置怎这么难。我用的是三菱1150的单色屏。 请熟悉三菱屏的朋友指点。

楼主:
怎没人回复呢?

网友A:
来顶一下咯

网友B:
用鼠标在屏幕中点击左键出来的属性中看看
三菱

网友C:
鼠标指着它的边或角,变成双箭头时可调整。

网友D:
在要修改的标签上单击右键,出现调整选择的对话框。见下图:

网友E:
楼上的答案 看了明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原来我的软件没有---‘编辑触摸区域这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