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0):
各位大虾请问GX IEC DEVELOPER软件与GX  DEVELOPER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对此我也很迷茫,老兄有时间交流一下,QQ457628344

网友B:
从网上找到的一些介绍:
          在欧洲,大部分的 PLC 厂商所提供的开发工具都支援 IEC 61131-3,在欧洲的 Mitsubishi也都有提供 IEC 版本的 GX IEC Developer以满足市场需求。

IEC61131是一个国际标准,它规范了 PLC 相关之软件硬件的标准,其最终的目的是可以让PLC的使用者在不改软件设计的状况下可以轻易更换PLC硬件。

目前这个标准主要是由 [PLCopen|www.plcopen.org]在推广。

IEC 61131-3是其中开发软件接口的标准,它主要是提供了五大程序接口,包含:

1. Instruction List, IL (文字) 类似组合语言的描述文字。

2. Structured Text, ST (文字) 类似 PASCAL 的语法,适合撰写较复杂的算法,除错上也比阶梯图要容易得多。

3. Ladder Diagram, LD (图形) 传统阶梯图,让熟悉阶梯图的使用者也能使用 IEC 61131-3,不会因为换了 IEC 61131-3 就需要重新学习。

4. Function Block Diagram, FBD (图形) 以画电路图的方式来写 PLC 程序。这在 Mitsubishi PLC 或 OMRON PLC 都需要另外购买才有提供的功能 或是有硬件支援/兼容性的问题, 但在 IEC 61131-3 它是内建的程序接口。

5.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 SFC (图形) 以画流程图的方式来写 PLC 程序,这也是最好的一点, 因为大部分的 PLC 都是按一定的顺序在运作,利 用 SFC 可以一步一步写好,最后再串连测试。 �

OpenPLC特性

● IEC61131-3 可以使程序码重用性提高 符合 IEC 61131-3 的开发环境会把程序区分为许多 POU (Programming Organization Unit),如函式(Function)、功能区块 (Function Block)、程序(Program)等。

每个 POU 可以再分两个部分

● Common Elemonts 此部分主要是定义程序内所使用到的变量,这些变量可以 对应到实体,也可以是内部变量。

● Programming Languages 此部分主要是程序内容,也就是上述的 5 种程序语法的任一种。在程序内可以叫用其他的 POU。 因为变量宣告部分与程序内容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在写好程序后,在对应到实体时,才把变量所对应的实体IO点给定,而不必修改程序。这使得硬件变更时,程序不必修改就可以使用。对于在开发另外的新机台时,旧有 POU 的重用机会提高,在使用时,也只需要定义实体IO点,不会因硬件变更,修改程序而改出新的BUG。如此,软件公司可以把常用的功能写成 POU,日后变成自己的函式库写 PLC 就更容易了,或是专门开发 POU 的函式库作为产品也是可以的,因为组译过的 POU 就像我们买一般电脑语言的函式库一样,是看不到原始码的。

OpenPLC是依照 IEC61131-3 标准来开发 PLC 系统,相对应的技术文件都可查询得到[1] ,关于硬件间的相关接口的技术文件,相关的文件手册都在网络上公开,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因为是开放标准,如果厂商封锁特定的技术文件,使用者在得不到协助的状况下,仍可以很轻易的选择转换到其他公司产品。

OpenPLC程序开发者可以利用高速工业网络,直接将所有的 IO 状态对应到 Notebook上,直接在自己的工作电脑执行所有的 PLC 程序,在在线直接观察程序执行状况,变量变化,或设立中断点单步除错,或者使用其提供的工具,画出 IO 点执行的时序图。

而这些动作在个人电脑与实际硬件并无差别,但提供程序设计者更快速找出程序问题,缩短开发时间。对硬件的改变也只有搬一台电脑,拆装工业网络连线。如果机构还没完成, 由内附的TwinCAT 本身也提供模拟环境,直接以图示、动画的方式连结到对应实体的 IO 点,让程序执行结果,以模拟动画方式,让开发者在没有实际硬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步开发程序,并模拟执行结果,让整个计划的设计工作,可以软硬件同步执行,有效缩短开发时间。

OpenPLC 阵营,只要周边硬件有公开的通讯协定,软件工程师便可以使用 Structured Text (ST) 打造自己的专属函数库,减少控制硬件互相绑规格的情况。

如果每一项硬件在使用前都事先自己打造专属函数库,对开发商来讲也是一项很大的成本开销。

除了 PLC 硬件供应商也不断的增加支援的硬件来吸引设备开发商使用,电控供应厂商也开始使用标准的工业网络来做为硬件通讯接口,例如目前在高速工业网络接口 CanOpen 针对常用的装置,如马达便定义在Profile 402,将使用者会用到的功能、参数定义成标准通讯接口,让系统间只要插上通讯线,便可开始交换资料,让使用者有使用开放系统不会被硬件绑死的限制,也有封闭系统只要插上,就能开始通讯的便利。

有关GX IEC Developer的介绍:

GX IEC Developer is more than a powerful IEC 1131.3 programming and documenation package. It supports your entire MELSEC PLC impleentation from the initial project planning to everyday operation, with a wealth of advanced functions that will help you to cut costs and increase your productivity.

The sophisticated program architecture comes with a range of new, user-friendly functions, including structured programming and support for function libraries.

Key features include:

Powerful “Top-dow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otal overview of PLC project and resources
Suited to large and complex projects
One programming software for modular and compact PLCs (Q/A and FX Series)
Flexible program development
Superior program documentation for easy understanding
State-of-the-art PC software technology acc. to IEC 1131.3
Programming languages FBD, AWL, KOP, AS and STC
Powerful offline simulation
Online program modification
Function blocks (FB, FC)
Libraries Minimum downtimes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1(yyhexf)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