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模拟输入

楼主(2009-05-20):
三菱FX2N系列PLC模拟输入信号断线时怎么编程报警呀,输入模块为FX2N-4AD,请多指点

网友A:
没信号输入时数字值为0,在输入端(不是模块端子)并接一个电阻,最小值时略大于0,如模块检测到数值为0就知道是信号线断

网友B:
买FX-5A有断线报警功能

网友C: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