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从三菱PLC中读取程序到电脑内怎样才能把程序和注解都读取?

楼主(2009-05-20):
请教:我现在想从三菱PLC中读取程序到电脑内怎样才能把程序和文字注解都读取???(急)

网友A:
等高手来解答,帮顶。

网友B:
如果是本身没有把注释写进去,你能读出注释?真是高人呀,如果已经写进去了的话道是很简单呀!

网友C:
如果在下载的时候钩选了注释的话,你在上载的时候勾选就行了,前提是里面有注释!

网友D:
一般不会有注释的,三菱PLC本身内存不大,一般不会下载注释到PLC去的。

网友E:
如果PLC内有注释只要将PLC读取里设置的注释勾选即可。
如果没有那就不用谈下载注释了。

网友F:
加我QQ我告诉你

网友G:
如果PLC内有注释只要将PLC读取里设置的注释勾选即可。
如果没有那就不用谈下载注释了

网友H:
严重同意七,九楼堂馆所

网友I: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J:
有勾选的选项的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K:
同意5楼

网友L:
如果PLC里面没有注释你是怎么下载也下载不来的呀
一般人把程序灌进PLC都不会放注释的
如果直有的话你在选择窗口把程序跟注释都勾到再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M:
同意7楼的观点。

网友N:
一般情况下,厂家是不会将注释down到plc 里的,读出程序再按照厂家给的资料加上吧,这样自己还能熟悉一遍设备

网友O:
一般没注释,三菱内存太小,我做程序时一般不下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