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5-21):
一个问题请教大家.
条件: 1号电机(11.02) 2号电机(11.03)
要求:(—)1号电机(11.02)启动动运行20次后就自动换到2号电机(11.03),2号电动启动运行20次又换到1号电机。如此循环下去。
要求:(二)有断电保持功能。
要求:(三)要有可以退出其中一台电机(电机检修状态),而不影响别一台电机正常工作功能。

网友A:
用增量加,比较,保持指令。

网友B:
用计数器CNT就行,CNT也有断电保持功能,并且不需要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