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USB-RS232 连接不上

楼主(2009-05-21):
各位朋友:
你们好!我的笔记本DELL D510这款COM口故障了,我购买了一个USB -RS232的串口线,使用时与LG PLC 连接可以连上,和三菱PLC连接无法连上.
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指点指点..........

网友A:
建议买PCMI转COM口的卡来用,110元左右。

网友B:
重设COM口

网友C:
我也用过,跟三菱连接有问题,经常连接不上.直接买根SC-09的usb电缆得了.

网友D:
你的USB -RS232的串口线有问题,买条好点的准行,我以前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一条就OK了。

网友E:
USB -RS232的串口线不是支持所有的PLC 。厂家不同的线支持PLC连接线不一样。买一条贵一点的就行了。这年头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F: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连丰菱的PLC可以,三菱的PLC就不行,换COM口,还是不行,还是要买条好点的USB-232的数据线
跟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G:
...............
,啊飞,我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