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我用的是LG的SV-088-IC5单相变频器来控制一台0.75W的电机,主要问题是不会接线。
那刹车线圈有两根线引了出来的,和电机的三根线,总共就有5根,到地要怎么接呢?
有经验的大虾告诉下我原理,或者接过的大虾告诉下我,指引一下。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刹车线是接刹车电阻的

网友B:
三根接电机,两根接刹车电阻

网友C:
电机的三根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  v  w ,电机一定要接成三相220v的。刹车线圈的两根线一般是220v的或380v的可由外部控制,也就是变频器有输出时接通电源松开刹车,也可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控制,但参数要设定好。
恩,知道了!谢谢啊!那个,要好好看下说明说,不过,我不知道应该看哪个部分的..
不过,我看一遍不行,我就会看两遍,三遍..呵呵!
谢谢您了!

网友D:
电机的三根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  v  w
刹车的两根线接到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刹车
我厂里是这样接的
恩,我看到了.昨天我想了一下是否应该也这样.这样的方法比楼上那个大虾要简单理解.
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设计那个参数..不过楼上大虾说的方法我迟早要试一下的,要不以后不会..谢谢!

网友E:
多看说明书吧,有些是无法说得清楚的,只有自已理解了,才能活用,听人家的只言片语,有可能会误导自已.........
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看三遍,五遍,以后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就会有基础了,
恩,您说得很有道理!我会的!谢谢!

网友F:
请问楼主你说的“刹车线圈两根线”是电机上的吗?
如果是电机上的线那只要满足电机上电时刹车线圈也必须上电。
恩,是啊!
我现在基本了解到是什么事了!谢谢!

网友G:
同意3楼的说法
恩!谢谢!

网友H:
刹车线圈在我们这边是另外用继电器控制的
变频器输出时,刹车线圈得电松开,变频器上的线是接刹车电阻的,用来吸收制动能量
恩!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I:
使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出端子.当变频器开始工作时端子闭合,是刹车在电机工作时放开.一般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有讲的,你可以针对性地看看.
谢谢了!我知道了!谢谢您!

楼主:
我大概知道什么事了,这次又学到新东西了!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这么小的变频器是不要制动电阻的,刹车线电机上用的,在变频器零速才能刹车的。

网友K:
请教个变频器连接电机(带刹车的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