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接近开关检测转动,PLC控制电磁阀换向

楼主(2009-05-21):
我想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马达是否旋转,电磁阀再控制马达反、正转。马达端部采用风叶形式,如果马达旋转,则接近开关有脉冲信号输入PLC,则电磁阀不换向。如果检测到马达不转动了,接近开关无脉冲信号输入PLC,则PLC控制输出到A点,电磁阀换向到反转,之后电磁阀控制马达继续转动。
当再次检测到马达不转动了,则PLC控制输出换向到B点,电磁阀换向到正转,之后电磁阀控制马达继续转动。
如此反复。我用的是LG K7M-DR20UE,想只用一个输入点,两个输出点。请教此程序如何编写。最好发来一个编程实例。邮箱:
zhaolizeng@163.com
。

网友A:
用一个比较指令,与时间比较,当超过多长时间,没有脉冲输入,就说明电机处于停止状态,
或用计数与时间结合,在某个单位时间内少于多少个脉冲就说明电机没转动,

网友B:
1楼的有道理!

网友C:
同意1楼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原理知道,就是不知道程序如何做

网友D:
看看编程手册,这个程序很好写的。自己做总比看别人的好吧。

网友E:
我劝你多看看书

网友F:
太简单了用速度检测指令然后再比较,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