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台达伺服驱动器与外部信号

楼主(2009-05-21):
请问AB系列驱动器可以读取外部信号吗?比如我想用CN1口的端子读取外部传感器的信号,然后传入上位机进行信号响应处理,急盼回复! 先行谢过啦!

网友A:
有必要吗?
也可以试下: 把其中的一个DI口设定为不妨碍驱动器工作的功能,比如工作方式是速度模式,你就命令为一个"内部位置参数来源选择"功能端口,在工作的过程中,接在这个端口上的传感器有信时,上位机可以连续以通信的方式读取这个DI口的数字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