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下载威伦触摸屏的办法

楼主(2009-05-21):
各位师傅我想用电脑下载威伦触摸屏的程序,我有USB-MT500的线,就是不知如何下载,有视频教程最好,谢了.

网友A:
1.通讯线驱动安装是否完成
2.通讯参数设置,请参考手册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使用串口线连接HMI和PC
打开EASY MANAGER
点击“DOWNLOAD”
选择要下载的EOB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