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1600个脉冲m8029为什么不能on?

楼主(2009-05-21):
1、使用软件是《GX Developer》。
2、plc选
3、发出1600个脉冲m8029为什么不能on?(见下图)
4、梯形图见下
5、以上是一个步进电机的练习,特请教网友解答帮忙,谢谢!

楼主:
楼上梯形图是pdf,若打不开这里有word档:

楼主:
原题见下图:

楼主:
我再把源程序发给大家感兴趣的网友,可在《GX Developer》上调试一下,帮我把问题找出来,谢谢啦!

楼主:
1、我查了一下手册:
2、标有[ ]的元件不可写入程序中:
3、m8029属于标有[ ]的元件:
4、希望网友能提供能写入m8029程序的其他型号的fx三菱plc,或在原plc上选用其他m继电器,谢谢大家!

楼主:
哪些fx系列的plc可以在程序里写入m8029?在fx2n(c)中什么m可以替代m8029?谢谢大家!

楼主:
拭目以待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网友多多指导,谢谢啦!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LSY等指令呢?

楼主:
希望能进一步明示!

网友B(2010-02-20):
步进梯形图里不能用M8029作为脉冲输出结束标志,程序改过之后如附件所示
附件: 步进电机修改.rar (14 K) 下载次数:108

网友C(2010-04-06):
看不到怎麽发脉冲的.用脉冲输出指令m8029就可以接通

网友C:
如果使用仿真的话.就不支持脉冲输出这条指令.所以看不到m8029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