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请教

楼主(2009-05-21):
OMROM 的CPM2A与3G3M的变频器怎么用通信的方法来启动变频器啊?
看有TXD指令,手册上说明都很简短,最后个参数N到底是怎么计算?
还有CRC16计算,用梯形图实现CRC16的算法简直很困难啊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自己

网友A:
用无协议确实有点麻烦,不过我做的时候计算LRC是做程序算的.主要思路就是站号和指令码等等是固定的,先+起来,然后用#100减去这些常量的和得到第二个常量.然后再用第二个常量去减频率指令等变量,此时得到的值就是LRC.这是经过实际检验过的.希望能帮你

网友A:
另外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换一个CP1L或CP1H的PLC.有个功能叫简易MODBUS-RTU主站通讯,好像要简单得多.我也正在研究这个,不过最好是先确定一下你的变频器支持这个.变频器手册上面有,我现在用的变频器是3G3JZ.

楼主:
3g3mv支持MODBUS通信啊

楼主:
还没有解决啊
还请高手详细解说看看啊
朋友们手册看了5遍还没答案啊
愚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