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21):
请问各位业内人士,安装STEP7 V5.4之前计算机需要具备什么硬件条件?  另外先要安装什么软件才能运行step7 v5.4呢? 比如SQL SERVICE  2000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就是装的那个,好像不需要什么太高的系统要求,内存要2g,小的话打开很慢,系统越高越好xp2以上!

网友B:
对头,我也是.我电脑还是赛D的芯片,512的内存.最主要是要安装那个授权管理器,还有网上搜索授权文件.装了才能用

楼主:
难道授权管理器还不是和step7在一起打包的吗? 要去哪里下呢? 继续问一下楼上的兄弟!我西门子网站下载的step7 v5.4想试用一下,这样也要授权码?

网友C:
注意不要安装在HOME版本的操作系统上,对电脑的要求在软件的说明里面有,最好内存512MB以上,当然内存256MB也可以,就是运行起来慢点。我的2004年的笔记本CPU是赛扬1.3G的,768MB内存,能流畅运行。

软件的安装文件夹最好不要有中文字符,但可以有拼音字母。如果不安装对应的授权,则只能使用14天。

西门子常用的授权在本论坛有,自己去下载。

网友D:
安装前把系统默认语言设为英语,系统要求为SP3以上,要安装好授权才能使用,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E:
我想装可是没有哦!

网友F:
论坛里就有。

我前些天刚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