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哪个型号的能够上传注释

楼主(2009-05-21):
三菱PLC哪个型号的能够上传注释,FX型怎么不能写入注释?

网友A:
q可以的,我传过

网友B:
2N也可以的

网友C:
都可以 FX系列要到PLC设定里设定一下。不过要占用PLC程序的空间。

网友D:
PLC 程序参数中要设置注释存放的空间吧??

网友E:
如果编的程序上编了注释就可以啊,没编上传上来就没有。

网友F:
编的程序上编了注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