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s7软件打开程序问题(有图)???

楼主(2009-05-21):
各位大侠我在安装西门子s7软件以后,打开电脑上的程序,这个程序是个韩国人编写的里面有一些韩文,但是我的s7软件就是打不开,出现上面的内容,别的程序都可以打开,这是为什么 ,请大侠们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软件换另外的一个也不行,怀疑电脑系统有问题也重装系统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我同事的就可以

网友A:
同样的问题一样困扰着我,无非我打不开的是德文罢了.我是安装英文版的STEP7V5.4 版本.控制面板区域语言设置为德国,软件在选项上也选择了德国,就是不能打开.唯一没有尝试WINDOWS用德文方式安装STEP7V5.4了.期待中............................

网友A:
还有你说你同事的可以,可以问问他是如何设置语言的.问题不是比较容易吗?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请你看看你的编程软件是否具备该用户软件的版本,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也在找相关的GSD文件.具体PLC序号6FC5 317-2AJ10-0AB0/ V2.1.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坊交流交流.共同提高.

楼主:
同事的安装版本是一样的,安装方法应该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才怀疑是系统有问题,但是重装以后还是不行,希望有高手在指点一二????

网友B:
是同一个程序吗?是的话肯定是你的软件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最好重新安装下 或者换个新的软件在安装下

网友A:
我说的版本是指订货号什么的,是否具备.在硬件组态里面可以找到.另外在安装时是按默认方式,还是自定义方式.

网友A:
感到郁闷的是下午我去检查哪个西门子系统的硬件配置,和STEP7 V5.4版没有区别,在配置窗口没有看到6FC5 317-2AJ10-0AB0/V2.1的订货号,但在组态表上且有这个组态配置,不明白当时德国工程师是用什么方式.本想用截图的方法,贴上来.但这个PLC是西门子840D数控内嵌的,明天我用数码相机拍下,上传给大家看看,情况基本和楼主说的一样,也是报256:133号的警十分期待中...............................................

网友C:
你的软件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最好重新安装下

网友A:
软件我在4台PC机安装过,打开程序界面已经是德文版了,可以打开原程序的硬件组态界面,缺少一个CPU信息.就是不能打开程序.我想软件安装是没有问题了,可能是什么设置还是没有和原程序匹配,万望同行指导一二.

网友D:
升级更新硬件GSD文件。

网友A:
问题是我看了西门子840D系统集成PLC硬件配置和英文STEP7V5.4版一样,但他在组态时选择了6FC5 317-2AJ10-0AB0/V2.1这个CPU型号.硬件配置上找不到,把它设置为德文后,可以打开硬件组态,用户程序就是不能打开,郁闷中,望楼上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此感谢同事的帮助.
经过和德国方面的沟通,他们提供一个TOOLBOX文件,安装上去,即可打开程序.特别提醒同事们像这样的问题,报256:133语言错误,有可能是硬件没有升级好,应该仔细检查硬件升级问题,还有,必须在控制面板中设置相关的语言设置.特别提示:报警内容是有一点理解上的误区.希望能作为同行的借鉴.

网友A:
提醒楼主,你说你的同事也是用这个软件安装的,那这个问题只有语言的设置问题了,请在控制面板上将语言设置为韩文,高级语言项目也设置韩文.试试.还有你用的是英文版的STEP7吗?

网友E(2011-02-27):
我也好像碰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