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统学习一下三菱PLC大家给你意见

楼主(2009-05-21):
小弟想系统学习一下三菱PLC大家给你意见?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我也是刚学的,不过我从网站上下栽的资料,蛮实用的,从基础知识开始学.

网友C:
我也和你有相同的问题,也正想问一下呢,不知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D:
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先仔细学一下

网友E:
本网站里面有一个学习仿真软件不错,是三菱的,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开始学习仿真软件的.然后自己买了一本书<电气可控制编程原理与应用>一边看书一边学习,掌握基本编程后.再下载编程软件,仿真软件\触摸屏编程软件,触摸屏仿真软件编程软件,.找一些案例,自己去领会.

网友F: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5989.html
这是站长写的,很明确,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

网友G:
动手 绝对是入门最快的方法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最经典的也是最真理的一句话:理论结合实践。就是对照资料动手做,一定要有PLC,不管是真实的PLC,还是仿真软件。

网友I:
多看书,多操作

网友J:
买好学习资料,买一个PLC电脑上安装上相应编程软件,找一个简单的电路开始,一点点的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