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辯奇偶數

楼主(2009-05-22):
請問一下,有一組數據D0~D10,它們中有奇數,也有偶數,怎樣把奇數對應的那個D*去掉?

网友A:
將對應的D除2取余,余數為0的為偶數。
Regards

网友B:
引用楼主向高手請教于2009-05-22 08:52发表的 分辯奇偶數 :
請問一下,有一組數據D0~D10,它們中有奇數,也有偶數,怎樣把奇數對應的那個D*去掉?
对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同意二楼意见,但具体指令我忘记了

楼主:
用bon d0v0 m0 k0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