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EM235使用几个疑问

楼主(2009-05-22):
求助:
1、假设我直接读取AIW0的话,这个值是什么值?整型还是实数型?4~20ma或者是6400~32000的值?
2、冈量化成6400~32000是否自己编软件执行?
3、假设压力表量程为-0.01~0.5MPa,对应4~20ma。一个给定值是200Pa,是否把4~20ma的量直接转变成-0.01~0.5MPa和给定值比较还是都把采样值和给定值转变为6400~32000进行比较?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人民万岁!!

网友A:
1、AIW0,A——模擬量,I——輸入,W——Word,已經定義了,還怎么可能是占用雙字的REAL?
如果直接讀入4-20mA的話,那要EM235這個A/D轉換模組干什么?
綜上所述,是0~32000的數值。
2、是否需要線性轉換取決于你的控制,很多上位軟體,如Wincc等均有線性轉換功能,有些觸摸屏,如富士也有此功能,在這種情況下,無需自己編軟體執行,當然吃飽沒有事情做鍛煉水平也可以寫。
3、那取決于你的喜好,對于PLC來說,它不管你是什么量,只要量綱一致。
Regards